技嘉845pe主板找不到键。鼠

楼主(2010-01-30):
收了一块二手的主板,技嘉845pe主板找不到键。鼠 测5V供电正常,去掉了接口的对地电容。
以换了IO,故障依旧,难是南桥坏了,真是头痛。哪位大侠指点一下!!!
主板
技嘉

网友:
接地正常不?刷个BIOS看看,不行拆网卡,I/0,COM

网友:
拆网卡,I/0,COM是什么意思,有关系吗?

网友:
打一下数据时钟的对地值看看先 还有注意数据时钟的上接排阻[电阻] 此电阻损坏也会引起这个故障

网友:
IO也换过了,应该是南桥问题吧

网友:
jimmydong
误人子弟 扯的太远了吧 该换的你都换了 该拆的也拆了 量量4根信号线 正常的话 只有一种可能----键盘鼠标插反了。。

网友:
时钟电路是否有频率,供电是否短路,I/O是否工作正常。

网友:
一般都是IO呀

网友:
南桥坏或断线。

网友:
既然I/O你也换过了,不行刷BIOS

网友:
键鼠接口也有损坏的可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