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接上电检测卡就不停闪是I/O的问题吗?

楼主(2010-01-30):
主板接上电检测卡就不停闪是I/O的问题吗?
主板

网友:
这种情况有可能是上电不正常,查I/O跳变是否OK

网友:
LZ看下电源是不是好的,有的主板是电容爆了也会一加电就狂闪

网友:
问题已经解决~是I/O
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