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936级别的焊台如果提升变压器的功率对升温和回温有帮助吗?

楼主(2010-01-30):
像安泰信的936级别焊台比较保守都是60W的,而黄花的936级别焊台却很另类,60W-200W都有而且60W以上的都标称无铅焊台,因为黄花的焊台在网上也是比较少见人使用的,所以对黄花60W以上的焊台是否能够搞定无铅焊接这个本人也甚是疑惑,请问936级别的焊台如果提升变压器的功率对升温和回温有帮助吗?也就是说936级别焊台是不是功率越大越好?我也不知道这样比喻对不对,请各位行家给说说。

网友:
原有的变压器功率应该足够,要是能稍微提高一点电压对升温速度是有好处的。

网友:
936的热补偿还是有局限性的。

网友:
个人觉得干无铅的还是要用942或者以上的,936干无铅的比较吃力

网友:
黄花的比安泰信同级别的贵了不少哦

网友:
936国内都做烂了,不做评论了。

网友:
时代进步了,不要再在936上纠集了,942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