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E280S出现奇怪的故障

楼主(2010-01-30):
我修一台E280S的的机器 北桥是SIS661MX的 集成显卡  现在出现一个奇怪的故障 机器进系统是在XP滚动条过后 就黑屏 外显正常 机器也在工作 就是本机屏不亮  把显卡驱动删除 进系统就可以 显卡换了 还是一样的  求各位大侠给个建议  帮个忙 了   谢谢各位

网友:
外显可以进系统,LZ看下是不是灯管老化啊,

网友:
这种情况最大的可能还是在显卡上 楼主可以从官网下各驱动试试看

网友:
在另的机型上碰到过,换屏好的,

网友:
先进VGA模式,启机后调,或按组合键看看是不是关了本机屏.

网友:
建议先换块屏试一下。在搞主板

网友:
看似是驱动不行呀

网友:
可能是驱动问题吧

网友:
谢谢大家给的宝贵意见  可是我显卡和屏都换了 还是不行  系统也重装了 驱动也是从官网上下的 都不行 希望大家再给我帮帮忙  还有什么地方有可能出问题?

网友:
如果不行就换个屏吧

网友:
还是屏的概率大吧

网友:
建议换张好的屏试试

网友:
我以前也修一台有一点象你这样的故障,就是进系统就显示不出来,我的那机型号是SL400的,
也集成显卡,经检查发现是北桥外围的三粒电感开路了,换上好的一切OK。

网友:
用安装版的系统 装一遍试试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