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 此电路中问题

楼主(2010-01-30):
电路中W15 W13 连接到哪里啊? 是北桥6100 这两点掉了
连接

网友:
掉了就掉了吧.没有关系.这个点应该是连接到板上的一个测试点.不连接也没事

网友:
南风面
谢谢哈

网友:
哦原来是这样啊

网友:
电路图中出现的这种T(或TS)+编号,一般都是给工厂专用机器测试用的,不用理会;还有NO_ASM是这个主板上没有安装此元器件的意思;还有虚线方框是二个之中选择一个的意思;这些都是看电路图时应当注意的,不然就会让你看得很迷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