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我看看这个硬盘怎么啦,是不是坏咯~

楼主(2010-01-30):
今天收到一个希捷80G的硬盘,插上电脑不转盘,估计主板坏咯,然后去买了主板认到硬盘,然后重新格式化,结果好咯。然后在用的这几天里经常出现这个图片·我不懂英文,大家帮我看看,谢谢
电脑
硬盘

网友:
在BIOS里面把SMART打开看看

网友:
换一下数据线,还不行的话就是固件有问题了

网友:
如果是固件,我也是刚刚买的硬盘主板,不可能有问题吧,

网友:
固件存储于硬盘于盘体内0磁道前,换硬盘主板没用.

网友:
看图是SMART表错了,证明硬盘有异常,也有可能是板不匹配。

网友:
pC3K清下SMART看看

网友:
看了你的SMART参数都很正常,扫描结果也很正常,放心用好了,是SMART检测软件不大兼容,主板BIOS设置里把SMART功能关了就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