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IY BGA机上加热用那个好

楼主(2010-01-30):
请教各位有经验大哥,我想自己做一个BGA机,下预热打算在淘宝上买一个两三百的预热台。上加热了,我就不知道是买8205好,还是买工业热风枪好。应该有很多朋友都这样做过,肯定比较有经验。这种方法可行吗?如果可行的话,算下来总成本才六七百左右,还是可以接受的。
方法

网友:
下预热你千万不要在淘宝上买那种200多块的东东,要不你一定会后悔的,最好是买来几块发热砖,一个温控器,自己动手做一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