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61 维修经验

楼主(2010-01-30):
X61的机器 大家知道 这机器不像X31这么好修  总的来说修复不高 ,  其实这机器你不要把他想的他复杂   ,一步一步的试说不定问题就出来了
我这给大家举两个例子   X61 重启报警(类似于内存报价) 机器开机正常 但重新启动就会报警!   看到这问题你一下愣到了吧,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,心想干IO呢还是桥呢!  有些心急的人就直接拆机干桥了   。 其实未必 这机器报警有可能是其他原因 我昨天就修了一台就是因为无线网卡坏了引起的, 只要你把无线网卡拿掉就正常了!
2   X61旋转屏的   机器故障是开机无显示 ,  客户放下机器就走了  当时看看电流有跳动,像要显示了 ,怀疑跑到了显卡  ,这机器修了不多也不干北桥能不能好 先报价350 修了   没报多少希望就拆机了  机器拆开冷静下来点了下 ,亮了, 那怀疑是不是虚焊了 ,还好当时冷静没直接加热,而是先装起来试试 ,装好了试不行 ,就装一步试一步 慢慢来 最后判断是蓝牙坏了导致加电无显示  。把蓝牙拿了一切正常 ,
   所以修机器还是急不来的 ,

网友:
学到了不了

网友:
做维修就得细心呀

网友:
我个人的维修来说.X61的修复还是挺高的.只是这个板子作BGA要求要高点不然会无法修复了.

网友:
好,我还没接收到X61过,修过X31倒是不少了

网友:
这东西看来没什么技术含量  只靠细心 但如果没细心的话 你将付出大量的代价

网友:
X61的修得很少,遇到过USB报错的,不敢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