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61断电

楼主(2010-01-30):
有一块七彩虹的N61主板,单桥的,型号是NC65-M2,问题很怪,每天第一次开机的时候都不亮,上电后,测试卡刚要跑C1的时候就自动掉电,反复开机几次后,主板可以显示自检画面,但在系统的时候,还是会自动掉电,我测试过,主板各项供电都正常,又觉得不大像是桥开焊的问题,电容无鼓包,有点怀疑是CPU的供电出的问题,希望大家指点
!!!!?????

网友:
就是桥的问题

网友:
楼上的哥们,以前修过?

网友:
NVIDIA的桥发热量大,容易桥虚焊

网友:
我也觉得是桥虚汗了

网友:
LZ换电源啦?每天第一次开不了机可以考虑下晶振的问题,再有就是桥啦,因为这种桥问题出的太多了,让人不得不怀疑他

网友:
其实楼主可以先考虑下U座,接触不好也会这样。

网友:
把你的主板发过来。我以前修过那样的不知道是不是那种主板

网友:
不好意思啊,打错了,把发图片发出来看看,大家一起研究一下。

网友:
楼主在开机之前,用电吹风猛吹一通,再开机看看,我以前网吧就有很多这样子的问题,天冷就这样,但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,维修站的人也不透露
但是当时是批量问题,都是直接换新板来解决的

网友:
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,可是是I/O问题换了I/O 就好了,不知道你的是什么问题,可能是桥吧

网友:
单桥的扳子问题一般在桥上   BGA机器上加焊一下  一般都能好

网友:
N61G。桥是通痛

网友:
打错,,是通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