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D500 开机无显示 跑28 求助

楼主(2010-01-30):
DELL D500开机无显示,诊断卡跑28,内存工作电压正常,内存槽加焊过,北桥换过,内存换过,就是档28.诊断卡BIOS 贞信号灯会闪,就是正常跑码那种闪,电流有时上到0.56跑一下又掉到0.42,有时能跑到1.16然后又慢慢掉到0.42左右,北桥保证没有问题,希望朋友们指点一二

网友:
那你查一下内存槽旁边排阻的对地阻值

网友:
谢谢楼上的朋友 排阻阻值是正常的

网友:
用内存假负载打下阻值

网友:
电流能上到1点多,感觉已经亮机了呢。有时候诊断卡不准的

网友:
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,已经搞好了,原来内存槽后面还有几个排阻没有看到,其中有一组坏了,唉,不够认真啊!!!不过诊断卡还是跑28,看来DEll的机看诊断卡是不准的,看灯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