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主板&显卡]
MS6566E内存认一半维修

楼主(2010-01-30):
昨天快下班时来了一个客户,台式机开机不显示,当然首先插一下内存,开机听到嘀一声(不插显示器),心中一喜,以人捡个便宜了,就报了40块,把主板拆下把灰全部清理掉,装机显示,进系统正常,不过输入密码后剧慢,客户是两条256的,内存,等 了差不多5分钟后从属性里一看只认了128MB(只认了一根,且只认了一半),晕,难怪那么慢,重插内存,无果,又拆下了,量了电压,管理总线,没发现电压不正常,于是搬出镇店之宝之一:SS-7810,量了内存CLK,CPU CLK都正常,有点晕了。无意中量了一下32.768,居然没波形,我以为搞错了,再认真量了一下确实没波形,用万用表量了一下电压一个0.16V,一个0.33V,但没波形,于是换一个32.768再开机,进系统快了点再看属性是256MB了(还是有根没认),把那个认一半的内存放到别的正常的机子上,怎么也用不了,而且换了晶振后也用不了,换之前可以用但只认到一半,让客户买了个二手内存,搞定后,就想,怪事了晶振不起振怎么会开机呢??而且有问题的内存倒能开机???请高手讲一下!另请教下SS-7810设置好后,关掉电源再开机怎么跟上次设置的都不一样了?又要重新设置下(特别是量电压,幅度为1V,关机前和重开机后明显不同)请大师指点?

网友:
晶振。。。楼主故障的估计得不到验证了。。。
应该不是晶振问题。

网友:
换后确实好了的

网友:
很有可能就是内存的问题,主板没问题都有可能

网友:
奇怪的故障  不知道是否 真的那么神奇 内存的可能性比较大 没晶振是不可能会开机的

网友:
想一下也不太可能啊,如果真是不起振的话,怎么会上电呢,大南桥真还没碰到过32K不振就能上电的

网友:
我看呀,南桥的晶振没波的话,打机器砸了也开不了机哦,这个故障应该是其它问题导致

网友:
有可能是系统问题

网友:
32M不起振怎么能开机啊,搞不懂,估计问题不是这个

网友:
内存脏的过。

网友(2010-03-28):
奇怪的故障,理论上不可信,不是内存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