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不上电

楼主(2010-01-30):
双敏UP6Pen不上电,开机针电压3.5v,短接开机针 不上电 ,不上U,短接黑绿线强行开机 ,复位狂闪,上U短接黑绿 能亮 不跑码,CPU无电压,不知道接下来查那里了 ,黑绿短接能跑的话 ,开机电路的问题 。现在不跑 不知道那的问题了 帮忙分析一下

网友:
没有测试供电电路是否短路的情况下,不要盲目的短接黑线和绿线强行开机

网友:
测试了12v 5v 3.3 都没短路

网友:
IO w87627HF-AW 开机针通过103电阻到IO68脚,73脚电压3.5
测量70脚开机电压的时候 板子能亮了 就是复位灯狂闪 ,CPU供电0.9v

网友:
测试数据描述不够清楚

网友:
如果电源座没有短路的话  路一下开机电路

网友:
点亮后 CPU电压 ,reset灯常亮,reset针通一头到一个Q54 (S1A) 的三极管 一路到IO的75脚

网友:
你这故障不叫“点亮”后,,,,,叫“上电”后,,,以后发贴要把故障描述清楚

网友:
开机针看错了,不上U,开机上电,CPU供电有0.9 ,复位灯狂闪,上U复位灯常亮,CPU无电压,是不是可以从CPU供电查了

网友:
上负载CPU供电0.9V是正常,复位灯亮,你查下其他地方电压正常吗?

网友:
不上U0.9 上U没电压了

网友:
没上U
北桥电压1.5 南桥电压 3.3 内存2.6
上u后
南桥电压 3.3 Cpu无电压 ,北桥电压 1.2了 ,北桥起热,北桥我测量的是一个大的电容

网友:
主板的三大工作原理:电压   时钟   复位
首先确定主板上是否有短路,排除后若还是复位狂闪(电源正常)这时候考虑电源管理芯片。
更换电源管理芯片

网友:
CPU管子有问题的话 是不是不上U也没电压》?

网友:
桥温度过高 ,拆下散热片 测量桥上的电容

右方和上方的4个29
左面的3个124
下方的3个 86
北桥是不是正常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短接黑线和绿线强行开机,很容易烧CPU,南,北桥的!

网友:
北桥损坏,我遇到过。

网友:
是不是桥有问题哟?有可能桥有问题呀,打AD线看桥有没有问题。

网友:
3.3VSB 5VSB 5VPG 都有不 晕 电压都不看 直接短接 也不怕烧东西
牛人啊

网友:
单桥? 单桥的话有可能是桥空焊了 我遇到过这个问题

网友:
应该是北桥坏

网友:
是南桥的问题!你量IO的时候给了一个电给IO所以开机了,是南桥没有发出一个信号给IO所有不上电,查上电时序吧,小问题,可是你强行短过电源了,可能会

网友:
还在没把CPU给烧老

网友:
不用说了桥坏的多,做吧

网友:
说的那么乱!看的头多大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