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x1117 3.3在复位电路中的作用

楼主(2010-01-30):
一块微硕845主板,开机能触发,主板诊断卡不跑码,复位指示灯闪一下。用万用表测量CPU供电电路正常,cpu也发热。时钟电路也正常,复位开关有5V电压,短接有跳变。
没有办法了,只好一个一个测元件在测量CX1117 3.3是发现上端有5.12V电压,中间3.26V,下端无电压。与中间的3.26V短接,主板诊断卡开始跑吗,但复位开关短接,屏幕暗了几秒又亮了,无法重启,只能短接CX1117 3.3 。
请高手解惑,告诉我CX1117的输入端和输出端,及好坏的判断方法

网友:
高手进来呀, 我找了个GS1117AX替换后,竟然无法开机,求助中!!!!!!!!!!

网友:
你看一下1117上面有没有标3这类的字  有标的话为直接转换3.3V的不需要1脚来调整  还有如果是输出3.3V SB的1117是不会引影响复位  你短接后跑码应该是你南桥有问题  换回原来的1117开机用手摸晶振看一下跑不跑码

上端有5.12V电压,中间3.26V,下端无电压不明白你指的那几只脚

网友:
我查资料,下端是反馈脚直接接地,一开始我把南桥晶振换了,还是不行,是南桥坏了吗????
请师傅们指点一下

网友:
既然 你主板电压正常  也有复位   你何必不换I/O或者刷BIOS试试呢

网友:
试试换IO 是一个比较好的思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