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自检过但显示器无信号

楼主(2010-01-30):
815E的板子。40G的西数。显卡映众MX4000

为了给朋友拷东西,我把硬盘拿了下来。用完后回来再安上硬盘,开机,主板滴的一声,但显示器没信号,以为显卡又有了问题,毕竟太老的机器了。拨出来擦再安上也没用。改接到主板集成显卡的接口也没用。也不是内存的事。最后想:既然是拨了硬盘引起的,就给硬盘换了根数据线。问题解决。

仔细看了老数据线,发现固定用的卡扣已经在拨硬盘时弄掉了。尖尖铜片都在外面露着,甚至有几个挨的特别近。。

问下大家,为什么硬盘数据线会引起显卡无显示呢?

网友:
应该是引起短路了,

网友:
应该是你的主板问题 先简单看下主板的电容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你是不是下硬盘时,搞坏什么东西.你可以不上硬盘,起动电脑,应该能进入BOIS,显示器有显示信息.不显示说明主板、内存、显卡、电源有故障。与硬盘没有关系。

网友:
老的数据线 没有缺针  插的时候容易插反  反了也有可能引起电脑不启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