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急急@!!!帮看下这个电容是什么电容

楼主(2010-01-30):
中凌 ZX-I945LM  主板上有这样的电容   是铝壳包装 标注 KN 6.3V  102   M   这个是多大的电容啊   有人知道吗
可以用其他的电容代替吗 ?

网友:
如果和贴片的一样的标法的话应该是1000uf的,不确定。看看楼下都怎么说

网友:
既然你发在主板讨论区,就先假定是电脑主板上的电容。63V耐压的电容如果用在主板上,如果这个电容体积很小,那就是1000PF。

网友:
哦 不好意思  我没说明白 这个电容在PCI插槽附近  如果是普通的电容  大多数都是1000UF的  这个也是6.3的  那个点很不清晰  我还很纳闷 怎么会有63V的呢  但102M到底是多大呢

网友:
如果是6.3V耐压的,有正负极标志的就是1000UF

网友:
哥哥  别忽悠我啊  细说一下  我怕把板子烧掉
铁皮壳 标注  KN 6.3V  102M      有正负级别  在PCI插槽下边
你确定是1000UF的?

网友:
我用普通的电解电容可以替换它?

网友:
电容器标称容量的常用标示方法有直接标示方法,数字标示法,数字字母标示法和数码标示法等。 电容单位:法/F/uF/nF/pF 1F=1,000,000uF 1uF=1,000nF 1nF=1000pF 1 .直接标示法   直接标示法是将 标称容量和允许偏差直接标在电容器上,简称直接法。有标单位的直接表示法和不标单位的直接表示法两种。   直接标示法中有些常把整数单位的"0"省去,如0.01μF表示0.01μF;有些用R表示小数点,如R47μF表示 0.47μF。 2 .数字标示法   数字标示法是只标数字而不标单位的直接标示法,仅限单位是pF和μF的两种。例如,涤纶电容或瓷介电 容上标有"3","47","680","0.01",分别表示3pF,47pF,680pF,0.01μF。 3 .数字字母标示法   数字字母标示法是将标称容量的整数部分写在单位之前,小数部分写在单位之后的标示方法。例如1.2pF 3300pF分别标示1p2,3n3, 4 .数码标示法   数码标示法采用三位数字表示标称容量,其中第一,二位是有效数字,第三位是幂指数。 :<1G=1000UF><1M=1UF=1000PF> 5.标注法:通常不是小数点,而是用单位整数,将小数部分隔开。例如:6G8=6.8G=6800UF;2P2=2.2PF;M33=0.33UF;68n=0。068UF有的电容器用数码表示,数码前2位为电容两有效数字,第3位有效数字后面“零的”个数。数码后缀J(5%)、K(10%)、M(20%)代表误差等级。如222K=2200PF+10%,应特别注意不要将J、K、M与我国电阻器标志相混,更不要把电容器误为电阻器。 15MFD的是MFD是日本标法 1MFD=1UF,这里的U其实是μ,所以这二个電容的都是15μf ,耐压 交流电压10000伏特。

谢谢各位  我找到需要的资料了  大家也看看  共同学习下  102M =1000UF

网友:
哪部分的?是U供电的?

网友:
哥们  我之前是做电容的   6.3V 这个大家都明白  是耐压6.3V    102就是10的2次方计算=1000UF   如果要换普通电容要用10V1000UF的   因为铝壳包装的电容质量好   所以换普通电容要换耐压高的

网友:
10的2次方是100```

网友:
一个是桥供电  一个是PCI插槽附近的  我都已经用6.3V的换上了  怎么办?
现在已经好用了  不过你这么一说我到怕用不久啊

网友:
6。3V   1000UF    10的两次方,跟贴片电阻是一样的计算方法

网友:
没有问题,当然用的时间长短和电容的品牌有关系。

网友:
nichicon,  电容  不知道能用多久

网友:
就是6.3V 1000UF的

网友:
固态电容6.3v 1000uf的见得比较少,其实一直怀疑是不是假固态电容。

从网上上搜了搜,找到这个图片,个人怀疑是假固态

网友:
6.3V   1000uf的
102=10x10&sup2;=1000uf

网友:
具体不知道,不过我碰到这种情况都换1000的,个头再大点的话就换1500的

网友:
普通电解电容,,,是假固态电容

网友:
照体积来看应该是1000微法的

网友:
哎呀 好么及啊 明白着呢么6.3 1000的

网友:
6.3 1500的肯定可以代替的

网友:
这种顶部有防爆十字槽的电容应该就是电解电容,用普通的电解电容就可以替换,我就帮我同事换过这样的爆了的电容.

网友:
6。3V 1000UF 10的两次方 M是误差 主板上大点没关系

网友:
主板只要不是U供电 我一般都是6.3 1000u的搞上去。绝对没问题,

网友:
应该就是那种假固态的吧,换普通的电解电容完全可以

网友:
搞定了就好,换电容只要换比原来的耐压大的,容量高的,都不用担心板子会坏。102算法很简单,就是10后面再加2个0,就是1000,呵呵

网友:
应该是1000uF/6.3V,20%误差。

网友:
从这个图片看,肯定是1000UF的

网友:
个人是没有见过固态电容还要刻防爆槽的 和楼上一样 怀疑是假的

网友:
是固态电容吧!我们平时都用1500UF 6.3V的电容代换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