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急急,小弟不小心用系统盘自动分四个区,想恢复过来用哪个恢复软件比较好呀?

楼主(2010-01-30):
早上装机不小心按了自动分四个区,然后装系统进了C盘,发现以前的数据都没了。哪个软件能恢复此类事故,小弟感激不尽

网友:
用DISKFIX试试

网友:
怎么进去会死机呢?

网友:
先把原来的分区恢复出来再把里面的数具找回,应是可以找回的你的系统只装到C盘了。

网友:
diskgen 这个软件试一试。先把分区找回来,再找数据

网友:
用分区表医生吧。

网友:
找数据的话可以用finadat2.0

网友:
易我分区表医生

网友:
兄弟。我告诉你吧。你的原始分区是多大呢,。比如说C盘10G,
用DISKGEN   一般XP碟带。选择手动搜寻分区 1G大概是200W个扇区。
大概搜到你原来c盘大小的分区。就保存。1分钟不到。分区全部出来。数据除C盘,其他的盘百分之百OK!

网友:
为什么你们不叫他用winhex 恢复

网友:
要哪个区的数据就重写哪个区的分区表。

网友:
先用diskgen;
否则用finaldata恢复。

网友:
楼上正解,先恢复磁盘分区,这样数据就直接回来了,不用再恢复了,方便!!!

网友:
用DISKGEN   重建分区表一下子就出来了

网友:
将 硬盘 作为 从盘,挂到 另一个系统里 使用 易我分区表 来修复。

网友:
楼上正解,这样最方便快速.

网友:
这么就简单的问题还用winhex干嘛,还麻烦,就用diskgen重建分区表就好了,不过c盘的数据就出不来了。

网友:
今天遇到同样问题
用 DG 找回来 分区,但恢复回来的数据要不是读不出来就是打开是空的。

网友(2010-03-08):
恢复分区的软件方法很多,就看你对哪个熟悉了

网友:
谢谢楼主了,我收藏着,以作备用

网友:
用  winhxe 或者用disk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