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尔A61的主板不开机

楼主(2010-01-30):
我有个海尔A61的笔记本主板不开机,有待机电流0.05A,按下开机键有跳变,而且EC_PWR_ON也有跳变,3.3V和5V供电正常。南桥晶振两端有电压。IT8510E换的好的。不知道该怎么查,麻烦高手出来说一下。一块发上A61的图纸!!

网友:
看南桥有没有跳变,

网友:
量下南桥短不短,不行换个南桥试试

网友:
换个开机芯片式下

网友:
开机芯片??那个是啊,不要告诉我是那个8510E,这个是好的,我刚从个好板子上换上去的!

网友:
对  你说对了   你要差8510E  用示波器 量SA 信号

网友:
sa信号,是做什么用的啊,高手解答一下吧。
没有示波器的话,该如何解决呢,
因为这个8510E是我换的一个好的啊,我确定,因为原来那个板子能开机,就是让我把显卡的桥做坏了,!!

网友:
没A61的图,楼主可以先看下别的供电芯片的使能信号有没

网友:
压着南桥还是不行,何为使能信号啊。请高手指点一二!!

网友:
换个南桥试试

网友:
南桥还有IT8510E都换过了还是不行。没有头绪,继续研究图纸………………有谁知道该怎么查,出来交流一下!!谢谢了!!!

网友:
看下有没有时钟,再看下有没有复位,要是没复位的话,估计是SB的问题

网友:
电流调变说下。看看到哪了

网友:
现在按下开关一点反应都没有,更谈不上时钟复位之类的了。南桥和io我都换成好的了。应该没问题的。IT8510E的171脚(FPWRON)是起什么作用的啊。!!

网友:
照 第三页的 加电顺序 一个一个查信号(POWER Sequence) 看哪里有问题 ,如果信号正常 才查个路供电有没有正常 然后可以查供电相关的电路 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换芯片 搞不好故障越来越大

网友:
哦,好的。我慢慢查一下。但是没有经验所以就只能这样了,所以让高手见笑了!!

网友:
第三页上的+12VA是怎么出来的。还有就是sc1404在主板上是哪个芯片啊。这个地方有点糊涂

网友:
查I/O 8510 P43 PWRBIN#有没跳变,有查南桥,没有查I/O工作条件

网友:
IT8510满足什么条件才工作啊

网友:
供电
时钟:
复位:高电平
LID:高电平
按完开机键还有个PM_RSMRST# 高电平

网友:
是不是哦,开机电压

网友:
我今天刚修了一台A61的机,北桥挂了,供电部位的板都烧蕉了,最后帮顾客换板.净挣三百伍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换主板价格还可以啊,我们换板就不好说了哦!

网友:
你要按照时序查下去,

网友:
如果你有同型号的板子.试着换下BIOS看下.这个机子BIOS容易出问题.

网友:
按照22楼郭晋的方法查下去,+3.3VA有电,44脚低电平,63脚高电平,162脚高电平,这都是在没有按开机键的情况下,晶振两端有1.1和1.3V的电压,该如何继续下去

网友:
你这机子BIOS有参于开机可以刷下BIOS,不行那就按下载机键看I/O有没有送出IO-PWRBINT# 43脚如果有你去查南桥工作条件,如果没有就换个I/O试下

网友:
I/O的43脚有0.9V的电压但是没有跳变,这个芯片我换上的是个好的。这个我确定!BIOS我没有这个转接座,不好写bios,不能确定是不是bios的问题。再有就是也没有这个bios的源文件,谁有的话提供一下谢谢!!

网友:
你先换桥试一下呀/

网友:
桥也换过了,也是换的好的

网友:
还是按时序一个个查不要动不动就干桥啊

网友:
现在就是+3VA,+5VA都有,待机电流在0.05A上,按下按键没有任何反应!时序好像现在不好查吧。是不是开机电路工作之后其余的电压才能出来啊。现在前提是开机电路不工作啊。

网友:
按照开机时序的话,是不是按下开关之后应该IT8510E的69脚即GPH3有跳变,以便输出+3.3VS_ON啊

网友:
I/O的43脚有0.9V左右的电压但是没有跳变。难道还是I/O的问题吗?但是I/O我确定是来自好主板上的啊!为什么会这样呢,I/O需要满足何种条件他的pwrbin#才会有跳变呢!!!

网友:
不触发大多出现在三个芯片上面 南桥 ec  BIOS

网友:
感谢大家分享维修经验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