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华同方死LOGO

楼主(2010-01-30):
开机到LOGO处就死机     电流1.2几

网友:
哪的问题啊?

网友:
加强一下散热试试,不行风扇改长转。不过死机的原因多了。其它方面也能引起死机

网友:
放下电式下

网友:
可以刷bios试试

网友:
先恢复默认设置  不行刷BIOS  再不行杀南桥  试试

网友:
是否排除IDE/SATA设备。

网友:
这种故障南桥和BIOS的故障比较多

网友:
查查散热是否有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