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东芝L315机器

楼主(2010-01-30):
客户刚拿来时主板短路,拆机发现主板有明显的烧坏痕迹,换了个小小的芯片(同行们应该都知道是什么芯片吧 ,一端接地的)上电点亮了,打电话报价260,客户嫌贵不修,郁闷了只好装机还原。过了2天哪客户又拿来了,说你给我修吧,拆机发现主板已被其他同行修过了,而且到处都有焊过的痕迹,用表测了下已没明显的短路,上电开机能触发但不亮机,最后整整发了4小时终于搞好了,机器亮了(原来是时钟芯片旁边的小电阻掉了几个),装机测试却发现有开机密码,打电话问客户却说没设置密码,纳闷了,只好又拆机继续搞,发现只要把主板放电后在开机第一次不会出现提示输入密码,但只要一关机再开机就会有提示,每次都这样,现在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了,希望得到高手的指点,感激不尽

网友:
如果客户确定没设密码的话,问题是主板上还有元件不正常,看看被动过的地方 是不是有跳线之类的被焊到一起了,再不行刷个BIOS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