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请问>cpu坏了,会导致主板诊断卡的复位灯常亮吗?

楼主(2010-01-30):
<请问>cpu坏了,会导致主板诊断卡的复位灯常亮吗?

谢谢!!!

网友:
有以下几种情况,档C1、全板无复位、U没复位、短路、亮机档LOGO或自检

网友:
CPU坏的  我也遇过的是  没有U供电

网友:
写一个BIOS

网友:
与复位线相连的电路对电源短路就长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