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跑FF

楼主(2010-01-30):
本人一ASUS p5sd1-tm/s板,SB为965L,开机跑到2B,报警一长两短,接着跑到7B,后FF.
供电 时钟 复位都正常,后发现复位时灯不停的闪多次,想到可能是BIOS虚了,再看BIOS是带座的,于是取下BIOS块,擦拭后还原,开机板子能点亮.

网友:
原来如此简单啊,呵呵

网友:
谢谢 ,楼主分享。我觉得应该就是你显卡没插好。不管BIOS的事。

网友:
7B7F,然后是FF96什么的是正常了,应该是你显卡没插好的缘故

网友:
开机跑到2B,报警一长两短  显卡没有检测到

网友:
一长两短是显卡问题吧,跟BIOS应该是没关系

网友:
也可能不完全是BIOS故障,CMOS、显卡以及时钟也会出现。

网友:
他说的是显卡BIOS 哈哈

网友:
BIOS虚焊会导致不过内存的,楼主找问题很厉害!

网友:
紧急补充:插PCI显卡是上面现象,只要一插PCI-E

网友:
这个有点简单  说的和评论的有点乱

网友:
紧急补充:插PCI显卡是上面现象,只要一插PCI-E显卡,跑到2B就报警,到现在也没有解决,怀疑NB虚焊;
用PCI显卡时用DOS正常,安装OS,不成功可能是显卡太老了吧.

网友:
有时候诊断卡的代码也不一定就是正确的哦,呵呵,搞好就行

网友:
会是bios接触不好吗

网友:
不是吧

这都行

网友:
现在看来和BIOS无关,怀疑北桥虚焊,没条件做BGA,只有等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