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5寸飞利普LCD二极管发烫!

楼主(2010-01-30):
今天接一台客户的15寸液晶显示器。故障是开机是屏幕抖动。大约1分钟左右屏幕抖动得厉害。拆开后。发现在4电容旁边有一个二极管。板子烤得发黑。用手一摸。妈妈呀…………超级发烫。手都差点起泡了。心想这个应该好修。重新更换了此二极管。装上试机。晕啊………………还是一样抖动。真是郁闷。哪位高手修过这液晶啊。期待回复………………在线等待中。

网友:
电源板有漏电情况!

网友:
哪里漏电啊?

网友:
滤波电容换了看看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你换的型号是对的吗?这个是1N5347B,是个10V的稳压二极管,找不到的话直接卸掉就行了

网友:
估计滤波不良或电压偏高

网友:
拆掉二极管, 有时会不正常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大哥,你真行。一定修过这机子。都知道型号了。这个型号是一样的。只是外观比原来的管子小一点。

网友:
5楼你确定这款机子拆掉可以工作?IN5347  可以用IN5349代换,只要10V  5W以上稳压二极管都可以替换

网友:
你确定这个二极管能取消?
这里的二极管用10V 5W以上的代换,比如IN5439

网友:
谢谢大家的回答。已经修好了。确实是滤波电容的问题。是虚焊了。重新焊下搞定了。小弟不胜感激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大哥,你真行。一定修过这机子。都知道型号了。这个型号是一样的。只是外观比原来的管子小一点。
引用 网友B:

呵呵,你算说对了,这个1N5347B当年我找了好久才找到,买了一包,500个,现在还剩300个左右,现在很难用出去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在汕头的。电子城就在旁边。随便找一下都有。我想问一下大哥。帮忙给我看一下这个帖子。客户急着催!小弟在这感激不尽。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171015-1-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