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数读盘就断电

楼主(2010-01-30):
WD80G在BIOS读硬盘的时候就掉电。掉了有送电。然后又断电。这样重复下去。在最开始没有断电的 时候能认盘。但是时间不长。电机与主控芯片都换过。效果一样。搞不明白了。

芯超科技小俊 -2 吹牛

网友:
换一块功率大的电源试一下。

网友:
你电机都换过了,此等高手,还需要问我们这么低级的问题啊?

网友:
WD盘ROM坏了,固件坏了,PCB坏了,最主要磁头坏了都会这样。

网友:
电机怎么换啊~电机都换了干脆换头吧

网友:
又见一高手高手高高手!能否告知你的无尘室多少钱买的?
最可能的就是电源功率不足。
我上次有块MT盘的板也是一读用户区就复位,后来换了此板上面的SDRAM缓存就好了,这里还发过贴的,给高手参考一下。

网友:
电机他指的是电机驱动芯片,呵呵,楼主要有个概念,板和盘.看看是谁导致的

网友:
原来是指换了电机芯片和主控芯片啊。
WD的板不好修,黑盘一烧就很容易烧到板完全报废,电机芯片和电源处都很会把板炸烂,特别是电源那一片很多小元件,装上盘体又量不到。

网友:
应该是短路吧·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