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dell OptiPlex 170L BIOS谁有 ?帮帮忙

楼主(2010-01-30):
板子BIOS坏了,官方只能找到程序没有分离的 发个程序的 希望朋友们帮帮忙

网友:
找了个板子拆出来 读了BIOS 可以使用的 有需要的下载吧 dell OptiPlex 170L

网友:
楼主这个机器的IO和桥芯片分别是什么型号。最好配个主板的图片。一定重奖!

网友:
LPC47M172-NR+FW82801EB+49LF004A

网友:
我有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BIOS程序DELL台式机 170L.rar

网友(2010-08-18):
我来补上
IO 47M172
南桥 82801EB

刷楼主的BIOS可以点亮但报错。不过我这个机器的板子跟楼主的有点不同。刷完还是一个故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