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M200奇怪问题

楼主(2010-01-30):
东芝M200,用电池花屏,蓝屏,但是用电源适配器一切正常,是电池问题还是板子问题哟,我想是板子问题,但是又不太明白。

网友:
M200都是这个问题,做一下显卡吧,应该是集显,北桥

网友:
先查下电容,估计问题不大

网友:
应该是哪个大电容,东芝专用的,换下应该能好

网友:
CPU后面那个NEC电容漏电了~`换了就好~`

网友:
哈 这机子 就是这个毛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