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Q35进水机器 点亮后找不到网卡

楼主(2010-01-30):
接到一台三星Q35的进水机器。 拆开后发行进水不是很严重 大致在IO 南桥 BIOS  网卡芯片附近。
清理干净以后 上电能点亮进系统。但发现没有网卡。
设备管理器里面看到找到一个新硬件 网络适配器 。但是装不上驱动
  我把网卡芯片拆掉重新做上去 还是一样。南桥也换过了。。。
原网卡芯片是BMC4401EKFBG,手头的料板上只有一个BMC4401KFB的芯片 。
请教了朋友说 网卡芯片一定要原型号代换。错一个字母也不行。。。
我试了一下 代换后短路  。。。请教 下 能代换其他型号吗
在线等

网友:
一般要找同型号的代号的,不同型号之间一般是不能通用的。还有就是是进水的话网卡坏的可能性并不高,而是外围的电阻电容等小元件容易被腐蚀

网友:
水进到网卡的正面,电阻 电容大部分都在背面 。背面很干净没有进水的痕迹 。
仔细看了下没有明显腐蚀的电容电阻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代换短路你是怎么知道的,你得说说具体什么表现

网友:
我拆了一个料板的网卡 植株后  做在Q35的机器上,待机0.01触发后到0.04 掉电
换会原来的就可以点亮进系统

网友:
外围的电阻很容易腐蚀,加焊一下,再烘一下

网友:
谢谢各位的分析。我把网卡附近的电容换个差不多了,还是一样。
估计是网卡的可能性比较大了。
和客户商量买个外接USB的网卡。客户同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