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wrok信号状态请指点!!!

楼主(2010-01-30):
上图是华擎P4I45GL主板北桥的pwrok信号产生电路,从图中可看出RESETCON#和pwrok_ps是经过一个与非门和一个非门输出的是低电平的pwrok信号。我的疑问是powok信号不都是高电平吗?这里给北桥的怎么成了低电平了。是我理解错误了吗?请各位指点!!!!

网友:
是高电平呀,最后经过反向器就是高电平的PWROK了

网友:
看错了,输出是低电平

网友:
这么说前面的输入信号resetcon#是一个高电平吗

网友:
RESTCON#
在没有手动复位的时候是高电位

所以输出时高电位

网友:
没错呀,初始的两个信号是高电平,经与非门后便是低电平,再经非门后就是高电平了!

网友:
看电路输出的反相器是高电平输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