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NC4010修复一列。。。。。

楼主(2010-01-30):
一台HP4010开机不亮,,客户说有时候能亮,能亮的时候一切工作正常。。。。插测试卡上去,跑D1,到b0档机,明显内存没过。。。把二根内存都拆出来。。。。。换内存,还是不过。。。测内存电压1。28V,不对啊。。应该是2。5V,跑线路发现供电到一个小场管的D极,S极是2。5V,S极连到电感,,仔细一看G极连接的一个电阻明显氧化,一端已经变绿了,清洗,加焊,结果把焊盘都弄掉了。。。。。懒得查图纸,也找不到料板,直接把D,S极连接。。。加电,看测试卡D1,B0,2F,22,估计亮了,电流也跳了。接屏,屏亮之。。。。

网友:
修本最喜欢修这样的故障了

网友:
这种故障应该很少见的吧,我都没碰到过

网友:
不知道楼主这样干还能不能进入s3模式

网友:
这样也修好了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