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手请问这管怎么测量

楼主(2010-01-30):
高手请问这管怎么测量,怎么判断好坏,

网友:
没有型号 就化电路图分析 看是什么管子

网友:
普通的三极管吧

网友:
上面标的DXX,一般都是双二极管

网友:
同意楼上~~D是二极管缩写。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可控硅吧,楼主是不是在液晶或其它电器电源部分上看到的?应该是接在电源光敏控制电路里吧,不过我也不懂测

网友:
没型号吗?

网友:
什么上面拆下来的,看看能不能找到电路图的资料,就找到这个管子的信息了

网友:
请问  W2K   是什么管子  用什么可以代换

网友:
这个是双二极管,有一端公用的,其他两脚量阻值是一样的

网友:
这个符号d 是双二极管 diode  而且还有a anode阳极 k kathode 阴极
  有这么多信息 说明是二极管了

网友:
这是可控硅来的,要导通可以量

网友:
ls 这不是可控硅 可控硅的三个极 分别是 g a k   这个器件的三个极是 a a k 而且可控硅的电路符号也不是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