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7300GT进系统黑了

楼主(2010-01-30):
刚开始花屏,做了下BGA,好了,可是进到了系统就黑了,求解

网友:
读取下bios 看下频率是多少,降频试下

网友:
先刷一下BIOS(显卡),也可以在安全模式下装本卡的驱动,我们遇到过这种情况,有同型号的卡先用好卡装上驱动,再用修好的卡插上也可以。这里不知你说的黑屏,屏的指示灯还亮不亮,是不是绿的。

网友:
这种现像得换GPU

网友:
不知道分辨率你有没有设好,不行只有换GPU

网友:
gpu
应该被你嫁汉坏了

网友:
GPU问题,或散热不良

网友:
GPU是那BGA封装的芯片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