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 VGN-S36C 的H8S2160BV如何判断好坏?

楼主(2010-01-30):
SONY VGN-S36C 的H8S2160BV如何判断好坏?
这个机器现在是有主供电16.30V。有系统供电3.3V和5V.
开机键上有3.3V,按了开机键没有反应。

CPU风扇的两个针,一个是连到系统供电的5V上,一个是由H8S2160BV控制的。

113针  -PM_SLP_S5有3.3V

114针  -PM_SLP_S3有3.3V

1针  6针  13针    76针  76针 都有3.3V

36针有5V

看哪个针的电压,能判断出H8S2160BV 正常与否?

谢谢大家了!!!

网友:
补充一点:6针有3.3V,就使CPU风扇的黑线上有5V的电压。

网友:
说错了,第6针没有3.3V电压。

网友:
没看懂你LZ在说什么,我认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代换一下

网友:
如果它的工作条件都具备而没有输出相关的信号就说明它已经坏了!!这句也废话!!呵呵……

网友:
楼主是不是想说风扇没有控制信号不转?如果是风扇有供电,CPU温度有点热但是风扇不转,有可能是给风扇控制信号的片子坏了,也有可能是温控坏了。电源管理坏一般都不缺主供电,判断他好坏一般都是拿示波器看他起震否,例如有3 5v 开关有电压,不加点之类的,再者就是替换法了。

网友:
快修就是替换法,短平快, 200就200,300就300,修好了就收到钱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