焊主板上的电容电烙铁需要调到多少度啊

楼主(2010-01-30):
我的是936恒温烙铁,刀头的,要调到480度,也就是最高温度,才能将主板上的电容焊下来,看基地里说360度左右就可以焊下来,是我技术问题,还是恒温烙铁有问题?

网友:
这个和主板上的铜箔面积有关,面积太大热容量就大,散热也快,不要管多少度了,调到能焊的动就行了
换主板电容最好用40W的烙铁,快

网友:
我用360-390之间,都可以,无铅的就有些吃力了

网友:
350--400之间,老板子上的就难搞了,,需要大烤一会

网友:
哦,老板子很难焊吗?我就是焊的老板子上的电容,不接地的那个脚很好焊,接地那个脚非常难焊。

网友:
调450度比较好熔些
吸锡器一吸就一洞很好拆呢

网友:
楼主先说说你的936焊台是什么牌子的,有些936焊台才几十块,那个调到480度用万用表实测烙铁头温度才330度左右,这种焊台用来干活是不行的,电路板面积小还可以,如果是标准大板焊台调到最高温度只能算勉勉强强能焊。

网友:
冬天跟夏天也不一样

网友:
我是调到最高反正到现在也没有焊坏电容,你的烙铁我就不知道了。

网友:
哈哈,我一般都不用烙铁焊。用风枪吹,一吹就来,很爽快!

网友:
堆锡法400度,秒拆!

网友:
加助焊剂可能就不需那么高的温度了

网友:
936要分牌子的。几十元的那种变压器至多30+w。再有焊台上的刻度不能说明就是烙铁头的实际温度。

网友:
回大家,我的焊台是安泰信936的。

网友:
看来安泰信936也很一般,就是不知道安969CF和936A比楼主这款好多少,前天还见一个新手说969CF能搞无铅呢,看来安的东西水分还真大。

网友:
看来安泰信936也很一般,就是不知道安969CF和936A比楼主这款好多少,前天还见一个新手说969CF能搞无铅呢,看来安的东西水分还真大。
引用 网友A:

楼上的话太以偏盖全了,楼主只是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焊不好,没有弄明白问题在哪,就给下了结论说安泰信的水份大。大概你也没用过安泰信?

当然我也没用过,只不过觉得结论下得不对。临床的病例要几千个才能下一个结论。

网友:
楼上的话太以偏盖全了,楼主只是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焊不好,没有弄明白问题在哪,就给下了结论说安泰信的水份大。大概你也没用过安泰信?

当然我也没用过,只不过觉得结论下得不对。临床的病例要几千个才能下 ...
引用 网友B:

我对安泰信的产品只是持怀疑态度,而非下肯定的结论,因为之前论坛很多人都说安的焊台一般焊接是够用了,有些还说安的936最高级别能搞到无铅,但很多坛友买后都发帖抱怨焊台温度不够要调很高才能化锡。再好的烙铁也需要焊接者有一定的焊接水平才能焊得好,想要焊的好也需要一款性能不错的烙铁作为前提,这两者是分不开的。

网友:
350度,我用942是没问题的,白光936在350度也吃力。安泰信的高频焊台做无锡也是可以的。

网友:
难道真是焊台的问题?我买了一把内热50W普通烙铁,把烙铁放到引脚上,一秒钟就可以把锡融化,而且是接地那个引脚;用安泰信936恒温焊台,必须调到最高480度才行。焊台是从基地淘宝店买的。

网友:
我用的白光的。一般350度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两种烙铁温升是不一样的.
恒温烙铁到设字温度就不加热了.
而普通烙铁是一直升温的.
所以温度比恒温烙铁要高.自然就好焊了.
同样的.也容易把焊盘干废

网友:
应该是憨态问题 我用的也是安泰信936的 好用

网友:
两种烙铁温升是不一样的.
恒温烙铁到设字温度就不加热了.
而普通烙铁是一直升温的.
所以温度比恒温烙铁要高.自然就好焊了.
同样的.也容易把焊盘干废
引用 网友C:

问题是楼主的焊台要调到480度才能焊,而内热烙铁则插了一会就能轻松焊接。

网友:
主要是焊台的加热功率跟不上,遇到大面积的铜箔特别明显,像台机主板CPU滤波电容,即使是刀头放上去后热量马上分散了,而936此时一直处于连续加热状态,不管你调多高的温度都没用的,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用高频无铅焊台换电容的效果怎么样?我看了一款 的无铅焊台要六百多,不知道行不行?

网友:
一般300-400度看电容大小應該可以了

网友:
用60w刀头很好汗!!!!!!!!!

网友:
楼上的话太以偏盖全了,楼主只是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焊不好,没有弄明白问题在哪,就给下了结论说安泰信的水份大。大概你也没用过安泰信?

当然我也没用过,只不过觉得结论下得不对。临床的病例要几千个才能下 ...
引用 网友B:

我现在用的稳压电源和936都是安的,但是感觉也不咋的,936我没觉得特别好用,焊主板电容地脚也是很吃力,3005S的稳压电源更是买到了一个病猫,发热量极大,天气热点如果电流跑到3A左右,半个小时肯定过热自保,后来拆开把风扇调了个方向,由向里抽风改成向吹风还稍微好点,后来发展到了电压调不上去,或电压乱变,这段时间又莫名好了,原来想着去保修的,但也懒得跑

网友:
基地的安泰信936烙铁360度足够了,关键是要用堆锡方法

网友:
一般很少用烙铁,我的烙铁有936和60W的黄花调温两种,感觉还是黄花60W的好用,快!,但修主板要用烙铁的地方太少了。

网友:
要用刀口的,调温在400~450度左右

网友:
白光926,经过几个月的实验,现在调到350度基本不用动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