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B2268CP可以用什么型号来代换

楼主(2010-01-30):
长城19液晶OB2268CP  8脚芯片可以用什么型号来代换、、

网友:
用SG6841代换,把4脚的那个100K的电阻改成20K-47K就行了,否则带不动负载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啦!麻烦在请教一下

网友:
有!用真的OB2269CP可以直接代换,但是我买了几次都是假的,是用SG6841打磨的,还是要改电阻

网友:
OB2269也不好找,还是用SG6841代换吧。也不是太麻烦。我以前代换过,没问题的

网友(2010-03-01):
2# 武汉天涯浪子 用这方法修了一个七喜的,电子改为了47K.非常感谢!

网友:
这种经验最宝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