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3 独显 显卡电压 1。15V,

楼主(2010-01-30):
一台T43  是进水机子啊,  电流到1。05V  ,显卡供电芯片  1993  十四脚输出的电压为1。15V。正常应该为1。8,不解。所有供电都有。  22。19 。  14

不知道是那个小东西。

网友:
电流到1.05v?楼主请表达的清楚点

网友:
表达清楚,就是缺少1.8V电压,可以加旱,MAX1993E

网友:
既然是进水的笔记本  那你首先要确定进水的地方要清理干净了没有  有没有断线  小元件有没有损坏的  在开始维修

网友:
看看芯片的控制脚电压正常不

网友:
查看一下后级有没有短路,查芯片的工作条件

网友:
对照图纸把芯片周边的电路检查一下,你的电压差一点,周边电路最有可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