/ 5 页
破解无线路由器!

楼主(2010-01-30):
各位前辈你们好:
晚辈听说可以破无线路由WEP 密码的软件,不知道有什么软件呢? 怎么破解这路由器,(CommView for WiFi 软件我在网上看了贴子但没看懂), 不知道还有什么软件比这软件好的呢? 这软件的详细介绍。 晚辈感激不进。 在此先谢谢了!
WiFi

网友:
用卡王,自带软件的,.

网友:
兄弟卡王 要多少钱呀
网上能下吗

网友:
很多人的密码都是1234567890 如果你们那的无线路由多的话 就能试成功

网友:
网上有卖的呀,一般200左右一个,听说可以看到10KM以内的无线网信号,我用过一次,大约也就能接到1KM内的信号,WEP的密马没问题,用自带的那张盘可以破了
你问淘宝上卖无线网卡的,你问他有没有卡王(蹭网卡)他就知道了,,,

网友:
100m,从来没听过有1km的

网友:
不用那么贵 100出头点 不过也有比较好的就是了 我这是还比较少人用 所以具体功能怎么样就不太清楚 毕竟这是违法的东西

网友:
不用买 卡王的 自己去下个 BT3或者BT4软件 破解就行了 教程网上多的是啊

网友(2010-04-09):
好用啊 我用过

网友:
路由的密码没法直接破解,只能守株待兔。

网友:
的确1KM没见过,10KM更夸张

网友:
号称能搞8000米的

网友:
买一个好点的 蹭网卡 市场上到处都是。自带软件只要能检测出附近有无线路由线号就可以破解免费上网了。如果你不是为了上网而是研究破解软件使用的过程也是不错的选择。还有网上也有这样的软件,像:bt4

网友:
卡王的网速怎么样?比如说:破解3M的宽带 卡王能达到多少?也是3M么?

网友:
请使用 蹭网卡

网友(2010-05-31):
我用WPA2,MAC限制,关SSID,密码复杂我让你去破,哈

网友:
买一个好点的 蹭网卡 市场上到处都是。

网友:
买个卡皇就可以了 但是只能破解WEP加密的 WPA的就不行了

网友:
裴春雷
他说1KM是有效距离把,?

网友A:
这东西碰到墙信号衰减很厉害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