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利浦 17寸CRT显示器 开机图像放大

楼主(2010-01-30):
飞利浦 17寸CRT显示器开机图像放大,过半个小时自动恢复,请高手赐教? 像这种故障时不是高压包引起的? 请各位有经验者提供个好的解决办法。
解决办法

网友:
这要看是什么型号的,如果是后来AOC收购后的飞利浦,那就是升压型的二次电源电路,二次电源虚焊的话图像会变大

网友:
是不是高雅包的焦距问题

网友:
型号是什么, 飞利浦的,枕较电路开焊的可不少,另外看看那个无极性电容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