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碰到过电源板引起笔记本蓝屏的现象吗

楼主(2010-01-30):
前天收了一台机器,机器蓝屏,把该引蓝屏的的故障都试了一遍,没有解决,后来拿到一同行那,也没查出什么问题,就还给他了,几天后联系客户,他说在二手市场修好了,告诉他机器故障是电源板引起的蓝屏,大家碰到过这样的现象吗,MM感激不尽。机器是清华同方的。

网友:
没有遇到过,一般是系统,内存和显卡引起蓝屏

网友:
遇到过,联想的机器遇到是USB的小板引起的蓝屏

网友:
没遇到过,以后会注意了

网友:
这个是不是真的不知道 可以有可调电源来验证一下就知道了  不知道楼主说的电源板是电源适配器吗

网友:
的确没有遇到,经典

网友:
我遇到的是内存中间电压不稳。1.1V到1.25V之间不停的抖动。而且十根内存里就一根128的用一天都不 蓝屏 。其他的用10~30分钟就蓝屏了

网友:
电源板上2.5V的内存供电不稳定,换滤波电容。

网友:
好多国产机的电源口都爱出问T,一般是一动一下就掉电了哦,晕得很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