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A2000 A2H 笔记本主板不过内存

楼主(2010-01-30):
华硕A2000 A2H 笔记本主板不过内存  开机跑C3 C5 有时候跑41  没有初始化  换过内存故障依旧。在官网上下了个A2H的BIOS 刷上去跑00 郁闷刷回去还是跑41,看了下板子  北桥被搞过 IO焊过 时钟IC 焊过 换没换就不知道了

网友:
1# kaiken001

网友:
会不会是北桥导致不过内存的,你换过北桥了吗?

网友:
北桥的问题比较大 照楼主所说被别人动过可能没做好

网友:
北桥做一下试试,别人动过了你也不会太放心,还是做一次。

网友:
想法是不错 没设备怎么做呀 我只能加焊下 还是850

网友:
还是重新直球.毕竟是别人动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