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17。偏红色。怎么处理

楼主(2010-01-30):
联想机。17寸。。正常加电。通电后。就是一闪。全屏都是红色。然后就黑屏了。
黑屏

网友:
液晶屏灯管老化所致,请找合格的维修部门维修

网友:
直接换灯管吧

网友:
师傅还没有空修。。

网友:
师傅没空,你就修吧

网友:
把发红的灯管换掉就可以了,不过换灯管风险很大,你要当心哦

网友:
也不一定的,有的是可能直接拉出来的,这种方便的很了

网友:
灯管还是找个专业维修部换把,一不小心就KO

网友:
灯管发红一般是灯管老化,但是掉电却可能是灯管更有可能是高压板,所以先小心换灯管看看

网友:
换灯管吧,,,,,换了应当就好了

网友:
灯管问题,换了就可以了

网友:
明摆着灯管的问题

网友:
对比一下,哪边比较红,就是哪边的灯管坏了

网友:
今天终于换了灯管。换两边的。。就OK了。

网友:
必须换灯管

网友:
屏发红明显是灯管老化

网友:
修好了没有,没有修好的话,发过来我帮你修!

网友:
发红的灯管换掉

网友:
这是灯管的问题,换灯管

网友:
灯管 老化

网友:
换灯管的 感觉如何 容易么~?

网友A:
是灯管老化了,换吧

网友:
我的ACER19寸正常加电。通电后全屏有時都是红色。有時是藍色,但不黑屏,過一會又自動好了,我一直將就用着

网友:
看VGA线和灯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