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 Q45 电流O。25A

楼主(2010-01-30):
三星笔记本CQ45,量CPU核心电感有0。97V,电流停流在0。25A,北桥是965PM的 SB是82801HBM
用手压CPU和北桥,换了一个2390CPU一样,还有就是L8一个电感没有压,他是连这个ICSC470I
[local]1[/local]图纸

三星Q45 Schematic Diagram.pdf

网友:
用手按压CPU看看能不能跑过去!

网友:
CPU供电已经出来还是0.25,那就是CPU还没有工作,先换CPU试,不行就按CPU和北桥试试

网友:
用假负载量没有复位,有时钟

网友:
南桥自己不敢做焊,南桥位置很空,自己用的BGA工具差,怕板子变形了

网友:
我吹了一会儿,板子就变形了,现在冷了下不是很明显呀

网友:
L8电感是显卡的供电,没有了当然没能显示了,查U7 SC470ITSTRT的相关电路,如供电。。

网友:
U7有电压,1。5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