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笔记本花屏

楼主(2010-01-30):
我的是联想旭日c466A,购机一年多,刚过了保修就出问题,郁闷
问题是这样的,笔记本的lcd有花屏,主要是一些白色的地方边缘出现红点,严重的时候如下图
一般来说,刚开机的时候不会有问题,但开久了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
但是外接显示器和截屏均显示正常,请问各位大侠我的笔记本大概那里出问题了?怎么修复好?

网友:
先找块屏换了试试
联想旭日C466A,这机器用的就是NVIDIA GeForce 8400M G的显卡,这个显卡就是那批有瑕疵的,先拆了做一次,不行就只有换了

网友:
显卡居多,但是也不排除屏的问题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没有屏幕,确认是显卡问题吗?外接crt可是正常的哦

网友:
只能排除啊,显卡坏有可能外接是正常的,但是屏坏,外接肯定是正常的

网友:
楼主自己用的机器吧?要说的是没事的。才用1年多的话还在保呢。联想旭日系列一般是整机2年保的。拿阳光服务站就能免费搞定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很不幸,过保了,去年3月后的机器才是2年

网友:
外接正常,不一定显卡就是正常的,听说这两个线路是分开的

网友:
显卡的问题

网友:
先换屏,,不行在做显卡

网友:
显卡或者屏线的问题吧

网友:
显卡的问题。。。屏坏的可能性很小很小,

网友:
显卡问题比较大点

网友:
排线也是有可能的,还是从最简单的开始排除把。

网友:
重换显卡就好了,现在的笔记本花屏故障特多

网友:
我所遇到的多是屏线有问题。屏线里面的线与线之间有漏电。或者是线在屏长期开开合合。某一信号线阻值变大。引起其信号与其它信号不 同步。还就是屏线与屏那个接口接触不好。屏坏的很少。显卡坏的少的怜

网友:
先换屏测试,如果还花,加焊显卡,如是楼主自己的机器,建议换显卡,NV的显卡发热量大,加焊后如果玩大游戏或是3D之类的东西,显卡还会出问题。

网友:
联想旭日的机器主板有三年保修的,楼主可以到联想的官方网站,支持与服务栏目,输入S/N号,里面会列出机器的保修期限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这样说,如果屏线坏了,能不能修的呢?

网友:
象那种一般是显卡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