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788df高压对交流电打火

楼主(2010-01-30):
三星788df高压对交流电打火,显示器不烧保险,交流电跳闸,逆程电容是好的,原来显示器有点漏电,麻麻的,前天开机就保护了,取消保护就在220v插座处220v对显示器电路板接地铜箔放电,烧了大块铜箔,可以肯定是高压放电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

网友:
300V 电容,还有消磁线圈,消磁电阻 重点

网友:
已经解决,这是个特例,自用的嘛,没听到看到高压帽打火,也没臭味,用分析纯酒精把高压帽等洗干净就好了,不过打火这么厉害的之前没见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