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C.NF3S主板怎样打开板载网卡

楼主(2010-01-30):
七彩虹C.NF3S主板怎样打开板载网卡?在CMOS里面找到MAC LAN这一项,设为AUTO,保存后进入桌面,可系统没有提示发现新硬件。请问应该怎样设置才对?

网友:
是不是板载网卡坏了哦?

网友:
网卡坏了   你软件不错吧   拿去修吧

楼主:
谢谢两位的指点,我这就换网卡芯片试试。

网友:
换网卡应该就好了。我以前也修过一个七彩虹的不过不是一个型号,也是网卡坏了

楼主:
的确是网卡坏了!呵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