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代工的联想(ms-7102)蓝屏

楼主(2010-01-30):
同行拿过来的MS-7102主板说是蓝屏,换了内存,换了硬盘,换了cpu,都蓝屏!肯定是主板问题了!但不知道是主板那里的问题!难啊!
cpu

网友:
CPU风扇换了吗

网友:
看一下内存供电和IED接口供电。

网友:
我有一块一样的,我的是北桥热,北桥供电管也热。

网友:
屏蔽主板的声卡网卡试试

网友:
上次修过ECS的主板K8M890M,也是进系统蓝屏,后来刷BIOS后解决,楼主可以试试看

网友:
我换了内存供电,也刷了bios还是蓝屏啊!是不是没救了啊!不好办?会不会是i/o的事情啊~!

网友:
1、硬盘数据线是否换过,查一下硬盘接口到南桥线是否断开,
2、显卡有没有擦拭,内存槽里面有没有灰尘
3、南北桥是否发烫,还有就是你的主板上面是否有贴片电容坏掉

网友:
谢谢大家参与!没有修好,给人家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