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w3z

楼主(2010-01-30):
我这有一台华硕w3z的机器跑卡跑d4,换了内存,加热了南桥还是不行,请教各位兄弟该怎么修!

网友:
打错了是加热了北桥!

网友:
打下阻值正常不

网友:
把北桥重做一下。。。

网友:
问一下电流时多少?

网友:
电流零点九几

网友:
你的 W3Z是 AMD还是INTEL啊  看下 CPU 供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