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.3V的电源如何改成12V的

楼主(2010-01-30):
昨天有个客人拿来一个TP-LINK的千兆交换机,说是烧了,指示灯没亮,让我看看还能否修好,我知道一定是电源部分烧了,但不敢确定网络信号处理部分是否完好。。。电源部分修好了,正常输出3。3V,但所有指示灯全亮,没办法了,只要让客人买新的,旧的这个丢给我了,电源板是独立出来的,大小和本本用的适配器差不多,做工很好,现在我想改为12V的,用来做LCD的电源,但不知道如何改,请老师们指教!

网友:
这个小意思啦,你看下里边是不是有个TL431...

网友:
电压差距太大了,需要改开关变压器

网友:
版主,换这个开关变压器要注意什么,我有几个12V1A的坏电源,不知道上面的变压器能否换用,个头小了点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开关变压器不能随便换。

网友(2010-03-10):
注意安全啊!最好是大的改小,而不是小的改大!常见的开关源(小的)都是反激型的,是在开关管关断的时候向负载供电的。如果修改采样电路(楼上说改TL431那里)会造成开关管打开时间过长,以致磁芯饱合,然后是电流(+300V)暴增,至到过流保护。如果在很轻的负载下,可是可以工作,但是,这样会很不安全,就相一个不知什么时候公炸的炸弹!

网友:
修改它的取样电阻的阻值就可以了

网友(2010-04-14):
改取样电阻也不一定能改到12V,而且就算改到了带载能力也肯定不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