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到一管SI4362电路图不明白(已解决!)

楼主(2010-01-30):
如下图,哪位知道4362是普通的N管,还是其他的,我不确定是不是实物和
原理图
一样的,这原理图第一次见的。
电路图

网友:
这种mos管是多了一个高速的推动极,在电路上如果工作频率不是很高是可以用普通mos管代换的。
有些笔记本上不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