遥控器失灵

楼主(2010-01-30):
遥控器轻轻按不起作用了,还得使劲按才能使用,兄弟们怎么让遥控器复原啊!

网友:
这个是遥控器脏了.拆开洗一下会好的

网友:
不是的啊   清洗过不管用啊   听人家说的往上面的摸什么东西才能好用

网友:
将橡胶按键上黑色的导电胶用细砂纸轻轻打磨一下 应该就好用了 本人试过

网友:
4# 石头+卡农
之接把导电橡胶往打印纸上摩擦几下就可以了。
我一直这么修
百试百爽!!!!!

网友:
一。清洗电路板和导电橡胶
二。用铝箔纸粘在导电橡胶的按键点上
三。抹导电银漆和导电胶
一般这种现象都是因为按键时间长导致油物质。。和电路板腐蚀
本人建议仅供参考

网友:
以前用香烟盒里的那种纸垫在里面用过,感觉还不错

网友(2010-03-01):
如果清洗了不行,只有换整个按扭。市场上有卖的,自己找下外型相同的换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