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显示器还能修好吗?

楼主(2010-01-30):
是神舟品牌机的19宽屏,换了新的通用驱动板后还是这样,各位帮忙看看是哪里坏了,还有法修好吗?谢谢

网友:
重新刷屏的程序

网友:
回2楼,我用乐华的通用驱动板也是这样,这个通用板是刷好程序的,在其它的19宽屏上能用啊

网友:
那就不用问了,屏坏了.

网友:
看不太清楚你的故障,从下面看是偏红了,如果是偏红的话,你换一下灯管试试。

网友:
好像颜色不正,,,如果灯管没有问题 那就是屏板了

网友:
还是先去刷下资料看下、不行在看下灯管

网友:
看到角下发红 灯管好像坏了 先换了再看 还不行的话那就是屏电路板坏了

网友:
这图看不清楚,要不上个清晰的图,或者用文字把现象描述一下

网友:
——是的,还是把故障用文字描述一下吧,我的屏幕本来是比较暗,看上去你的图片黑黑的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屏的问题

网友:
很像屏本身的  问题

网友:
个人认为先换个灯管,图象不清楚亮度好象不够!再不行好象是屏不好了。

网友:
提醒下,有时候屏不一样通用的驱动程序也可能不能用,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,还是刷的驱动不对,如果是灯管的问题的话,颜色不正是肯定了,首先要看看灯管,不过一般灯管有问题屏上会多少有点干扰线什么的。。。

网友:
个人觉得屏的问题可能性更大

网友:
我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。19的屏。换了万用驱动板后。显示正常。但是有比较明显的干扰纹。电源,VGA线换过好几个。确定不是这两个东西的问题。

网友:
LZ的故障看上去是花屏,如果程序不错,应该是屏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