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高手指导富士通西门子Xa2528故障

楼主(2010-01-30):
今天接到一台富士通西门子Xa2528的机子,17的屏.插上电源适配器灯亮.有时开机正常,有时开机不通电,正玩的时候会断电,时间不固定,再开机就不通电啦,有点像掉电,没有修过这种机,请教一下高手。我拆开后又通电啦,

网友:
CPU供电, 主电源3V 5V供电, 南桥电路都查查!

网友:
在主板左侧中间一边有个螺丝,我上紧后就开不了机,去掉螺丝后就可以开机,是那一点短路???

网友:
周围全都拿透明胶占好,楼主是新手吧

网友:
是呀!不怎么会修,找同行修200块!自己研究吧!